FM1主板维修实例

楼主(2015-06-18):
实例一:
技  嘉 F M 1,有复位不跑代码,复位灯闪,BIOS无片选。整版主供电、时钟都正常。真正的故障点是 PWM_PWRGD

不正常是 AQ3 三极管的 B 、C级电压如下图

更换后修复。这个主板今天修了五片。
BIOS有片选波形的,直接刷BIOS。
overclocking failed 错误,还原CMOS无效,故障为 IO 虚焊。

实例二
微   星   FM1  ,故障点如下图

无CPU供电,检查Q73 ,Q94,Q95,U56

有CPU供电再查Q96,U57,这个主板今天修了十三片,绝对秒杀的通病。

没积分下个图纸还得买积分,各位同仁,给加点分吧。加分不会扣自己积分!

补充内容 (2015-6-22 21:58):
GA  MSI 市面上多见的 FM1   基本都是 A55 芯片,图纸论坛都有啦,不做特别标注!

网友A:
嗯,这个帖子经典啊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嗯,这个帖子经典啊。。。

不给加点分嘛

网友B:
第一个图AQ3是三极管还是MOS管呀?我都乱了。。

网友:
撸主能把图纸传上来么???

网友:
楼主生意不错,修的都是新型板子

网友:
主板电路图有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第一个图AQ3是三极管还是MOS管呀?我都乱了。。

AQ3是MOS管,一般都有标注GDS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第一个图AQ3是三极管还是MOS管呀?我都乱了。。

AQ3是三极管,图纸标识不正确。  发帖是为了跟大家分享思路,主板具体型号不写是为了防止有些人用搜索,你懂的。  图纸论坛都有,不再重发。

网友:
第二个故障,也要画上图就能加精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AQ3是三极管,图纸标识不正确。  发帖是为了跟大家分享思路,主板具体型号不写是为了防止有些人用搜索, ...

你这里判断AQ3三极管损坏的原因是不是B级导通电压正常,C级工作电压没有被E级接地所拉低?

网友C:
你第一个不只是PWM_PWRGD没有。CPU_PWRGD也没的。  图中的应都是三极管。如果是场管的话必定要用12V电压去做开启。1.5V是不可开启那场管导通的。

网友:
一天修13片 神速啊

网友:
楼主霸气侧漏啊

网友:
不懂为什么不写型号,也多想楼主提供了一些经验!

网友D:
这个CPU都不好买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CPU都不好买了

X宝  A4-3300  才三十多块  很贵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第一个不只是PWM_PWRGD没有。CPU_PWRGD也没的。  图中的应都是三极管。如果是场管的话必定要用12V电 ...

是的,AQ4和AQ5三极管导通和截止工作状态都与AQ3本身有联系,当AQ3本身处于高电平状态,C级没有被E级接地拉低时候,这时候AQ4和AQ5 两个NPN类型三极管B级导通工作电压应该都在3.3V左右,用场管代换三极管做开启的话,G级导通工作电压必须大于S级输出4.5V以上才行,你说的用12V电压做开启的话,MOS这时候应该处于饱和导通状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第一个不只是PWM_PWRGD没有。CPU_PWRGD也没的。  图中的应都是三极管。如果是场管的话必定要用12V电 ...

这里1.5V到MOS管G级的话,相当于是低电平状态,即这个电压小于S级输出4.5V左右。

网友:
我怎么看AQ3不象是三极管呀,是我看错了吗?

网友:
AQ是个N管呀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