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干扰

楼主(2015-06-19):
一台长城M1932的显示屏,开机显示都正常。在一个台式电源上,只要我插入电源线,显示屏就黑一下,像突然断电一样,开的时间长了之后,屏会出现闪烁。把电源板和驱动板上所有电容都换了还是一样。

网友:
最好上个图 看看什么样子的 我修到很多干扰是因为大电容鼓包引脚氧化造成干扰的 你可以仔细观察下

网友:
图不好拍啊,大电容也换过了

网友:
地线接好没,杂波太多

网友:
把后极滤波电容全换掉来看

网友:
刷程序试一下,1931的程序坏得很多,1932的机器少

网友:
先改一个电源板试下呗

网友:
接地不良,或信号线不良.

网友:
还未解决!!

网友:
测下哪个稳压IC的输出电压,不稳的并多一个电容,修过一个显示器,驱动板上有个稳压IC输出电压偏低只有2.4V,并上电容后电压变为2.5V,屏上的干扰纹也没有了。

网友:
先刷个MCU程序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