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明基]
新手求助

楼主(2015-06-19):
FP71g,接通电源,插上VGA指示灯绿色,屏不显示,看灯管应该也没亮,
测5V 3V 线都有,35V电容脚测得18V,应该电压都有。
求思路
不显示

网友:
灯管不亮屏不显示 加焊一下主芯片 不行就换吧 这个没什么修的

网友:
接上VGA用手电筒仔细观察一下,应该是 有显示的,可能是暗屏,暗屏就要考虑一下高压板和高压板的工作条件啦,可以换个通用的高压板上去试一试就知道啦

网友:
外接灯管试下,不行就改个高压板

网友:
先改个电压条试下啊

网友:
应该是高压板坏了 可以弄个通用高压条试试 也可以自己检查电路维修

网友:
这个样子只有刷个程序试一试。。。

网友:
灯管,高压条,看看开启信号有没

网友:
我觉得你还是先测下灯管是不是好的

网友:
量一下控制看看

网友:
先点一屏试试,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