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一块华硕主板,加电自动触发,开机无显示,老主板

楼主(2015-06-19):
(无正文)

网友:
测供电   时钟   复位

网友:
测下  内存 总线 桥 CPU的供电是不是正常 时钟复位不会量的话在供电正常情况下刷BIOS试试 不行我也没招了  我也小白

网友A:
看看开机键电压是不是低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看开机键电压是不是低了?

3.37v,之前是不开机  主板放电后   加电自己就开机

网友:
从电源绿线入手吧,如果是直接到IO,就换了,

网友:
从slp-s3着手吧

网友:
电源绿线一定被拉低了,从这找原因

网友:
有的主板恢复BOIS后就是加电重启,要设置BOIS,先修加电不显示吧。

网友:
换IO 试试

网友B:
这个板子买一个才30元

网友:
IO取了试试!!

网友:
请问这个板 修好了 要多钱呢  有什么修的价值呢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BGA问题

网友:
我的初衷也都快被板子的价值给磨灭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板子买一个才30元

自己鼓捣玩

网友:
cpu有没有复位???

网友:
哪就从绿线向IO摸了。

网友:
先换Io,不行再查开机电路。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27051-1-1.html

网友:
I/O换一个,前几天我修过

网友:
http://www.laomaotao.net/?X3229

网友:
看看南桥32.768晶振

网友:
IO换过没有呀?

网友:
换个io,刷个bios,单桥的主板 桥坏就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