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n4010开机掉电维修

楼主(2015-06-19):
dell n4010 开机掉电 拆开后裸板开机正常 ,装好后又不行了 怀疑外设有问题 一件一件装然后测是 发现是vga小板 的问题 仔细一看原来是vga 小板排线的问题

网友:
这个。。。问题实在太简单 好像没分享的价值啊亲~

网友:
这个问题,  不好说

网友:
这都被你发现了

网友:
捡到钱了撒。这种就不要发了。

网友:
这种就不要发了吧

网友:
细节决定机器的生死。

网友:
楼上正解,细心决定成败!

网友:
这个问题是不是客户自己拆装的那,不然怎么会这样

网友:
细心决定一切!!!

网友:
楼主挣钱了!这就好像送钱一样呵呵呵!运气真好!华硕的也爱有这样的问题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