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IM接地显示器才显示,这样用会有问题吗?

楼主(2015-06-19):
大家好:因为我修了一台杂版显示器,到M宝买了一个原装驱动板,结果店家发错了,规格不太一样,然后非得DIM接地才能显示,不然就闪动个不停,这样交给客户会有问题吗?

网友:
完全没有问题,有些DIM要接3V左右的电压才会亮都是正常的

网友A:
DIM这个是亮度调节信号,可以不接的,因为你的驱动板不是原型号的,所以亮度控制信号不一样子,才会导致背光闪,不接这个唯一的就是不能使用亮度调节功能啦。

网友:
DIM接地那不久是相当于为短路了嘛  应该还是有影响的吧

网友:
不会 接地代表低电平有效 信号接地电流很小的 不会出什么问题的

网友:
没有任何影响  我经常改通用版的时候  也是亮度不够,直接ADJ接地就很亮了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DIM这个是亮度调节信号,可以不接的,因为你的驱动板不是原型号的,所以亮度控制信号不一样子,才会导致背 ...

我现在直接把驱动板ADJ拨出来接在电源板 地,可是好亮好亮,想把他调暗一一点  不能调节了.....

网友:
如果客户没意见就行

网友:
那就接GND啊,只要不影响使用就行了

网友:
没问题,我只想说

网友:
没事的,兄弟我都试过多少次了

网友:
直接拉地别墨迹

网友:
这个恐怕不行吧  最好换一下

网友:
DIM低电平高亮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现在直接把驱动板ADJ拨出来接在电源板 地,可是好亮好亮,想把他调暗一一点  不能调节了.....

adj是亮度调节,你没有接对或者不接,亮度调节当然不能用啦

网友:
当然不行了,用通用板就好。

网友:
只是不能调亮度而已

网友:
可以的,没有问题

网友:
客户没意见就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