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42j偶尔花屏,白屏、求指点

楼主(2015-06-19):
前天接到客户的一台华硕a42j,客户说是要白屏,然后开机看了下走完华硕logo之后开始花屏,花一下之后又正常了,刚进系统没一会就直接白屏了,然后就不显示了,白屏时插上外显正常显示,关机再开又正常了,又试了好多次都是一样的现象,不白了,然后就把机器拆开简单处理了下接口,换上试机硬盘装了个系统烤机,一直没有出问题,再换上客户自己的硬盘烤机(客户系统有问题,硬盘有坏道),重复开关机80次,看了五六个小时的电影都没问题,然后给客户报了价同意修,就让他拿走了(就准备等返修的)没想到今天早上客户又拿来了,靠,这返修的也太快了吧,拿来又是这样,第一次开机还花了下,然后再试又不花了,难道花个屏还要看机器心情啊,尼玛,哎,搞的人都无语了,在线求大神指点啊,给个方向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

网友A:
查显卡 排线这两个要仔细查的 维修三板斧你用了几招呵呵呵

网友:
换个屏线试试

网友:
显卡的问题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查显卡 排线这两个要仔细查的 维修三板斧你用了几招呵呵呵

是啊,这两个我都看了,主要是它八百年难得白一次啊,换了件还得试八百年啊,话说你的三板斧是哪三把啊。

网友:
没那么好的条件啊,没屏线的,我还要找找看

网友C:
还是出问题的时候测 吧

网友D:
实在不行把屏线剥开看看,有可能屏线断线了

网友E:
换显卡滤波电容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还是出问题的时候测 吧

就是啊,一直都在等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实在不行把屏线剥开看看,有可能屏线断线了

八百年白一次,机子敲打过了。没反应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换显卡滤波电容试试。

ok,好的,谢谢,等下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啊,这两个我都看了,主要是它八百年难得白一次啊,换了件还得试八百年啊,话说你的三板斧是哪三把啊。

呵呵 这种的不好修!呵呵不行就加焊下显卡先给客户吧!不好弄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