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:下图分压电路的作用???

楼主(2015-06-19):
该分压电路起什么作用???  不解!

网友:
就是个限流的作用

网友:
0欧的电阻接地了,还需要限流?为谁限流?

网友:
标注有错误    那个电阻不可能为0

网友:
不是0欧姆的  你可以测下    限流

网友:
给个完整一点的电路看看,按局部的电路理解的话这个不是分压电路,R577就等于一个导线,R575就是一个下拉电阻

网友:
测了,是0欧,对地阻值为0

网友:
是充电电路的,修不充电的故障,好像这个脚是电池类别选项,不影响充电的,但是看到这个电路觉得很古怪,拿来讨论一下

网友:
整个图看看就知道了

网友A:
应该是固定将4脚电压拉到地设定电池参数类别的(自己认为)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固定将4脚电压拉到地设定电池参数类别的(自己认为)。

那 R575 就是多余的

网友:
搞不懂这个什么意思

网友:
R557都0欧了,哪来的分压。

网友:
找下芯片的PDF应该有答案。比如通过R575电压上拉时电池是3芯,通过R557接地时电池是4芯,识别电芯数,用于设定充电电压。估计实际电路只装了一个,两个一起装没意义嘛

网友:
不是多余的呀,假如没有R575就会把R575电阻左端电压也拉到地了

网友:
确实看不懂。

网友:
没有分压的作用吧

网友:
我也没看明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