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550 用了 三四天之后就烧cpu上管 有遇到过的吗

楼主(2015-06-19):
Y550  版号是la-4602p   拿来的时候是cpu下面那组的上管击穿换上去之后客户用了三四天拿回来说 又是相同的故障。 再次拆机 测量发现还是同样位置的场馆。。。。。这机器这个问题应该是个通病。有哥们修到过吗

网友A:
换CPU供电新片  谈都不谈。

网友:
要芯片和管子一起换掉试试

网友:
换电源管理芯片吧

网友:
看一下GS之间的电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CPU供电新片  谈都不谈。

昨晚定了,不过还没到货

网友:
换好修好 记得说声

网友:
这样不稳定的需要长时间观察,的确麻烦

网友:
换个芯片试试,不行再换自举升压电容

网友:
这个机子红容易坏  刷BIOS 看

网友:
把上管下管一起换掉,还有就是升压不足也会引起不定时烧,要是有波波 ,抓她几个波波就知道了

网友:
上下管、电源ic,滤波电容一块换掉吧

网友:
小供电芯片要一起更换吧

网友:
有几组供电?每组供电有几对上下管?,所有管子的G级都测下,跟芯片有没有开路,接触不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