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600解决掉电通病BIOS

楼主(2015-06-19):
l600解决掉电通病BIO

l600-01B 10b 解决掉电通病BIOS.rar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

网友:
这个冒似换桥过后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吧!?

网友:
楼主你的板号是多少阿

网友(2015-08-12):
好用吗?我正好有一台

网友:
我本来桥短路了  换个桥 开机亮了 过一会就掉电  掉到正常待机  这个能用么

网友(2017-12-10):
真的可以吗?我这有台还没显示屏幕就掉电了.下来试试看.非常感谢!

网友(2018-09-04):
版号能             !!!!发一长   下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