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T6-C无CPU电压,电流0.25

楼主(2015-06-19):
这机刚拿来的时候是开机用一会就死机,放上两天后又能用一会主死,我换了EC,刷了BIOS,换了6131,之前是一下有CPU电压出来一下CPU电压,集显电压都出来了,屏主亮了,开一会机就死了,电流一下0.6,一下又0.3,只有加焊桥了,加焊了好几次,最后一次加焊桥电流永远0.25了,换了桥后还一直这样,量了6131有开启电压3.4 ,SVID和CLK都没有波型,就是说CPU没有给开启信号来,也是没招了,量了桥边上几乎所有管子和电阻都是好的,实在没招了,我做这个HM65很多了,应该BGA没问题,也是醉了,这板子,也有可能是桥这上哪个元件在加焊的时候高温彻底坏了,但我基本都量了排阻和管子呀,电容呀,这个软故障现在变硬故障了,请大侠指教一二,为此我把HM65的上电时序也研究多次了,现在实在没招了,CPU座我也随便加焊了一下,这座不能高温我怕做坏短路,是什么原因呢?是EC和桥没有通信好,还是CPU工作条件不满足呢?在线等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!

chinafix.com.cn迅维网_神舟A460P .pdf

上传图纸

网友:
你看看给CPU供电的1.1V出来了没有,如果有,就是桥的问题,我上天换个65的桥,换了3个才好,不过我的都是拆料板的

网友:
CPU后面有一个NEC大电容换了

网友:
按时序来还是很好修的吧

网友:
怎么动不动就加桥呢,现在这桥还有几个能加好的?

网友:
CPU供电不正常,肯定有短路吧

网友:
大电容问题吗

网友:
Cpu供电没有短路啊

网友:
海尔T6的,有大电容吗,

网友:
你换这么多 BGA 也弄过 说不定25M 晶振 早就被你给搞坏了

网友:
怎么25m量的有三十到四十m啊

网友:
刷bios试试

网友:
这板没有nec的大电容啊!

网友:
刷了N个bios了

网友:
查南桥 晶振有没有起来

网友(2015-07-20):
悲催,遇到了个一样的

网友:
我有个神州的机子和这个机子一样无U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