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上管先导通还是下管先导通?

楼主(2015-06-19):
是10脚先有还是12脚先有。有示波器的帮看看。应该是下管先导通然后是上管导通吧!以前都没注意这个问题,今天修了个板,在注意

网友:
按理是先上管才到下管,除非他要泄放掉电感中的感应电压

网友:
我觉得你的思路错了,你不该考虑这个,你应该说明你现在机器的故障,按你的思虑不一定能修出来!

网友:
今天修了个Z380的主板TPS51123的有线性3 5V输出就是没有3 5V输出。
我主要用来判断 这个芯片是不是起保护了,在芯片条件都满足且没有短路的情况下,芯片不工作,如果下管驱动脚有用万用表测到有5V,说明起保护了,多半在电容和电感上,直接在后级加了个电容,这个板修复了。
所以来求证一下是上管先还是后。

网友:
楼主呀你的问题我也想知道答案,一起求解吧.

网友A:
蓝色下管,黄色上管,你一看便知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蓝色下管,黄色上管,你一看便知!

有示波器就是好,我之前一直以为是上管先,细节的东西,今天算是求证到了。但是你的只是随便一片板,不知道有没有例外的情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示波器就是好,我之前一直以为是上管先,细节的东西,今天算是求证到了。但是你的只是随便一片板,不知 ...

放心吧!不是其中一片板是这样的!这是实地N多板测试的结果

网友:
原来是下管先导通,以前一直以为是上管先导通。

网友C:
这个东西你研究他有意义吗?这个和你修这个板子没有任何关系,自己看看芯片的工作条件pwm电源的工作原理明白就行,你要钻这个牛角尖和维修没有他打关系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东西你研究他有意义吗?这个和你修这个板子没有任何关系,自己看看芯片的工作条件pwm电源的工作原理明 ...

很有用!知道这个就可以判断后级是不是电容失效引起的芯片保护!我就用这种方法判断的。。电容容量降低这种在电路里面还不比较难查的。

网友:
轮流导通。

网友:
芯片决定的

网友:
这个谁先导通没关系吧?

网友:
请楼主看查看芯片的PDF说明书,里面有启动顺序波形图有标清楚是上管先出信号还是下管先出信号。

网友:
一般是上先通

网友:
相差就那么毫秒有什么好计较的  反正换这2个管子的时候一般一起换了

网友:
对吗 一起换了

网友:
先上管才到下管

网友:
上管,轮流导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