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灰引起的开机黑屏的故障

楼主(2015-06-19):
   自用一台正常渣e420温度过高,拆机清灰,正常清灰成功后装机后。开机竟然黑屏,各个大件置换后还是老问题,最后怀疑显卡, 在c,d壳没装好的情况下竟然开起来了,我有点莫名其妙。难道真是显卡,我在我桌子上找c壳的时候发现触摸板上的排线竟然坏了。最后更换排线后正常。  我是小白 !如果这个帖子有什么问题请多指导。

网友:
是触摸板的排线上面的信号线碰到一起了吧

网友:
这款机子,我都不感帮客户清灰,太多莫明奇妙的问题了

网友:
清理灰尘,确实要小心。有些是手背的问题,有些可能就是马虎大意了

网友:
呵呵,我就是这机子我自己清了三次,都非常熟手

网友:
清灰有风险,楼主要谨慎啊

网友:
排线 会坏吗?断 了吗

网友:
排线可能短路了,断线应该不会黑屏。

网友:
清理灰之前,我一般要拍个照之类的,做好防静电!并给客户说明有其他并发症不管!

网友:
每年都有几次  清灰钱没收到  还赔块板子

网友:
能触发关机就不是大问题,

网友:
自己的还好,要是客户的,特别是客户还在旁边的时候,就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了

网友:
清灰的时候一定要仔细

网友:
这样清灰不是要赔本了

网友:
恭喜楼主又弄好了,每年都有清灰后赔机的情况发生,哭笑不得.

网友:
万幸弄好了呵呵

网友:
楼主呀经验很重要,你拆的本多了以后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.

网友:
目前为止,还没遇到过清灰不亮的情况。不过很心慌...

网友:
是不 是排线短路不开机呀

网友:
有些客户的机器本身就是有问题不稳定,不和我们说拿来青灰,我们也不知道一弄完了不开机,我也遇到好几个了有些客户后面就会说有些就不会,我们做维修的容易吗,在被这样的客户一弄赔了夫人又折兵啊。,,苍天啊,你说我们容易吗

网友:
我只知道加焊过的清灰有风险

网友:
估计显卡有问题 加加显卡

网友:
专业清灰几个年,只赔过一片主板,还是学员拆坏的。

网友:
有些就是看谁细心咯

网友:
估计没洗手,还好没什么问题

网友:
清尘排线怎么会坏呢 ?我也是菜鸟 学习一下

网友:
兄弟些 亲灰尘要细心哦 不然要惹祸的

网友:
你这应该就是排线跑偏了,信号连一块了,不止触摸板,键盘 USB小板等等等等的排线插偏大多都会有这种情况

网友:
这算是逮耗子吗?

网友:
还好楼主心细发现了,要是没发现就完蛋了

网友:
清灰要跟客户报好风险先

网友:
一般情况下客户要求清灰时,电脑多多少少都有点儿问题了,否则很少有人想到要清灰,所以清灰前一定要认真测试一下。

网友:
是什么牌子的电脑啊? 是 不是联想E420?

网友:
排线没插好 把 插排线的 要 小心

网友:
E420确实很难搞

网友:
给详细说一下清灰过程吗,你自己认为是那里引起的原因,让小白以后注意一下,谢谢楼主

网友:
人品问题,以后要小心谨慎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