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300一体机不开机 电流1.2 南桥附近有异响 GIG41S V2.1

楼主(2015-06-19):
联想B300一体机不开机  GIG41S V2.1  电流1.2(裸板点)   南桥附近有异响  电压都正常   bios写过  南桥换过  北桥加焊过  还是老样子  电流1.2  不变  这是什么情况    实在是没招了   求大神指点

网友A:
一体机 不怎么好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体机 不怎么好弄

一体机修起来还比较好修   不过这机器版本太多了   没图纸   不好搞

网友:
没人吗/   坐等高手来指导指导

网友:
看看有没有断线的地方

网友:
坐等楼下,来大神

网友:
先解决异响呀。

网友B:
换北桥了吗,看电流像北桥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北桥了吗,看电流像北桥的问题

没换北桥  北桥加焊过

网友:
是不是有地方漏电

网友:
有异响大部分是供电电感过流发出的,请检查南桥边上的供电场管 G极波形是否正常,进行判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