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手机维修]
三星S4 9500自动重启进不去系统

楼主(2015-06-19):
三星启动到上图这个画面时开始自动重启,进不了系统。双清也无效果。求助

网友A:
是不是来回自动重启,都是卡在这么logo上?

网友B:
先刷机试试,不行的话就是字库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来回自动重启,都是卡在这么logo上?

是的,就卡在这边

网友:
找售后吧,需要换主板的,,我的酷派手机前两天就这样。换了一块主板问题解决,多亏在保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先刷机试试,不行的话就是字库问题

刷机刷不过,出现错误自动重启,进不去。

网友:
可能是硬件有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刷机刷不过,出现错误自动重启,进不去。

  换字库试试  不行换板  板子300多

网友:
换开机键试试

网友:
先双清,不行就用ODIN刷机

网友:
图是不是挂了,下半截没有的。

网友:
不按开机键会自动开机吗

网友:
基本能确定是字库问题,我的也是这

网友:
多半刷机可以解决问题,刷原厂的包

网友:
刷个系统试试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