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-IG41M5开机档D3

楼主(2015-06-19):
cpu:E5300  ddr3内存 现在开机档D3.内存供电时钟正常168脚复位0V。我换一个CPU E2200  正常显示  不档代码。怀疑CPU坏 把5300换到我自己用的G41主板上正常开机。开论坛好多人建议刷BIOS  然后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500691-1-1.html在这位兄弟这下载BIOS刷了结果依旧,在换一个BIOS芯片刷还是一样,现在不知道怎么继续了  求分析

网友:
检测北桥是否有空焊,时钟芯片时否正常

网友A:
检测北桥是否有空焊,时钟芯片时否正常。

网友B:
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

网友C:
楼主不是换了一块CPU好了吗??不然就换CPU呗!!

网友D:
你内存都没过,换U干吗?

网友:
BIOS和桥的问题

网友E:
这个机器我也遇到过,但是呢,我每次用洗板水 洗下槽子 和内存就好了,过段时间又不行,又洗下就好了。。。查了没有什么问题。。。

网友:
加焊cpu座子看看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检测北桥是否有空焊,时钟芯片时否正常。

跑D3    当不过内存修

网友:
打北桥,看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

没有。。。只有M3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检测北桥是否有空焊,时钟芯片时否正常。

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,就是没有复位,换个低档cpuE2200一切正常,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跑D3    当不过内存修

除了没有复位其他都有,然后就不知道怎么检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不是换了一块CPU好了吗??不然就换CPU呗!!

只能换低的,且客户不同意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内存都没过,换U干吗?

当时测试时用的自己的东西,才发现换U能亮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机器我也遇到过,但是呢,我每次用洗板水 洗下槽子 和内存就好了,过段时间又不行,又洗下就好了。。。 ...

我试试去,估计不行

网友:
NB还是SB?

网友:
我先检查下北桥不行在搞座子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机器我也遇到过,但是呢,我每次用洗板水 洗下槽子 和内存就好了,过段时间又不行,又洗下就好了。。。 ...

内存槽接触不良,

网友:
看看内存的工作啊

网友:
775cpu 比较少坏 基本不会坏

网友:
搞定了没有啊

网友:
换的北桥,问题解决

网友:
内存-北桥一路查

网友G:
你们是不都在灌水,他都明显的告诉了CPU不兼容:cpu:E5300  ddr3内存 现在开机档D3.内存供电时钟正常168脚复位0V。我换一个CPU E2200  正常显示  不档代码。

网友:
挡内存的时候查查内存条件

网友:
我的是档 13     是晶振 前面的电阻掉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你们是不都在灌水,他都明显的告诉了CPU不兼容:cpu:E5300  ddr3内存 现在开机档D3.内存供电时钟正常168脚 ...

你不是也在灌水...

网友:
应该是CPU不兼容

网友:
同样的问题我遇到过,去官网下载个更新版的BIOS,你刷的都是不支持现在手上的CPU频率的

网友H:
你刷的BIOS不支持那个CPU的频率  去官网找个更新版的BIOS肯定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你刷的BIOS不支持那个CPU的频率  去官网找个更新版的BIOS肯定可以

已经修好了  ,北桥换个就好了

网友(2015-07-22):
我这里有两个都是修好了分享哈

网友:
手上正好有一片同行的,上E2180正常跑码。上他的6300不跑码,前前后试了几次均如此,上430也跑码。
把他的CPU上到任何板都跑码。
上他的6300,测CPU供电也都正常,刷过BIOS一样。时钟芯片换过。
就没修了。看楼那这也可能是北桥问题,不过没价值修,板才值几十块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