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(联想V460)开机延时10多秒后开机音响起并启动系统,一天内有两三次掉电现象。

楼主(2015-06-19):
笔记本进水后拆开主板晾干,按下开机键通电10多秒后开机音才响起并启动系统,进入系统后电脑运行正常。但是一天内有两三次掉电出现,不知道哪位大仙会处理此类情况,帮我支支招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确实不好修啊。。。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

网友A:
桥哪里有进水 么?  感觉像桥问题。

网友:
进水的地方再仔细检查下,可能有元件不良。

网友:
仔细看看应该有腐蚀的地方

网友:
触发启动慢也是触发条件和触发信号有电压低漏电的,请按不触发修,测量相关的信号电压值进行判断。

网友:
最烦修掉电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桥哪里有进水 么?  感觉像桥问题。

电脑进水后导致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