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40 仁宝待机时序 EC_ON这个在什么条件满足之后才会开启

楼主(2015-06-19):
这片板之前是进水的,公共端有电压19v 3V5V供电IC条件除了ENTRIP1 ENTRIP2条件其他都满足了  现在查他的上一级 发现EC_ON在待机情况下为低电平 按照待机时序上来说 这个EC_ON在待机情况应该为高电平 所以判定这个不正常 EC的VCC供电 AVCC供电 ECAGND都有3.3v  直接换了个EC  还是没有EC_ON供电出来 挑起102脚测试一样  现在没有思路了 各路高手指点下

网友A:
3.5v待机阻值,正常刷BIOS试试

网友:
EC工作条件 供电时钟复位读取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3.5v待机阻值,正常刷BIOS试试

5v待机对地阻值无穷大  不停的升上去  3V待机阻值正常   这个跟BIOS也有关系?

网友:
EC在待机供电、待机时钟、待机复位正常,并且读取到EC_ROM程序,检测到适配器后发出信号。

网友:
楼主进了水的板子最好先烤一下哦

网友(2017-03-19):
刷bios试试

网友:
手上有一台 电池可以开机   适配器不开机  也不充电

网友:
新款HP的机器  适配器开机需要检测那几个信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