疑惑 ASUS P8H61-M LX PLUS 修好后亮机 集显供电没有

楼主(2015-06-19):
        在修理一块ASUS P8H61-M LX PLUS 主板时 发现一个很迷惑我的地方。该主板触发后除了集显电压没出来其他电压都出来了,并且检测卡已经跑码了,但跑的乱码。开始觉得是集显电压没出来就查找集显供电的条件。经过几天的研究发现,集显的供电应该在CPU核心电压出来后,主板跑码后出来了。这个主板的集显供电和CPU核心供电都由一片ASP1000芯片里出来的。后来刷了BIOS后集显电压还是没有出来,但是检测卡能正常跑完码并且还亮机了。令我迷惑的地方是为什么主板都点亮了,那组集显供电还是为0v .我没接显卡用的是主板集显亮机的。请大师告诉我这组集显供电到底是做什么用的

补充内容 (2015-6-20 10:32):
这块主板就是BIOS坏了。开始总是纠结在集显电压没出来。后来刷了bios主板就能点亮了。但是奇怪的是主板的集显电压还是为0. CPU 是新的就对不是CPU的问题。我迷惑的是没有集显供电,主板是如何亮机的。

补充内容 (2015-6-26 09:51):
绝对 没有测错。我反复测了好多遍了。主板从启动到亮机,进PE都没有电压,但是这路供电点位图上标就是集显供电。

补充内容 (2015-6-26 09:52):
找了其它型号的板子测量,有大家说的电压从0.9回到0.4电压。

网友:
你今系统看看显卡驱动认了没有

网友:
楼主已修好了吗??

网友A:
请测量电感后端是否一电压,你可能是测下管的D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测量电感后端是否一电压,你可能是测下管的D极。

刷BIOS后亮机了。但是亮机后还是没有集显电压,我就奇怪了。怎么会没有集显电压,主板接显示器还能亮。

网友:
要不就是测错了,!!??

网友:
要不就是测错了

网友:
没集显供电竟能亮机,天方夜谭。又一个奇葩问题,期待高手解释。

网友:
进系统后你再测试一下看看会不会有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看看你的表,集显电压开始是0.9正常下就成了0.4-0.5左右样子,黄老师好像说过这方面的

你发的什么东西,都卡不见

网友:
妈的电脑中毒了

网友C:
侧错了吧  这个电压会从1.09 跳到 0.3-0.45 电压很低的   没见过的会误以为没有电压

网友:
绝对 没有测错。我反复测了好多遍了。主板从启动到亮机,进PE都没有电压,但是这路供电点位图上标就是集显供电。

网友:
最后能正常用吗

网友D:
换了。跟CPU没关系。主板都能正常工作。装显卡驱动后,电压出来了。

网友:
最后怎么样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侧错了吧  这个电压会从1.09 跳到 0.3-0.45 电压很低的   没见过的会误以为没有电压

这样以后要注意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换了。跟CPU没关系。主板都能正常工作。装显卡驱动后,电压出来了。

映泰TA880GB+,3+1供电,其中PWM3接驱动芯片这相,开机时工作一下马上又会关掉,运行中会根据负载来打开PWM3这相开始工作,楼主这个,也是因为负载的原因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