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5750开关坏,开机三秒自动关

楼主(2015-06-19):
如题,用万用表开机一切正常,新手,求思路
ACER

网友:
开关坏了,换一个看看

网友:
开机开关短路了吗?

网友:
替换一下,或不接开关直接短接开机线开机看是否再自动关机,,,,

网友:
开了后把开关线拔掉看看是否会掉了。

网友:
把开关拆的扔了。

网友:
请到某宝上找开关换。

网友:
这个机子红容易坏 刷BIOS 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