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松下]
用普通编程器刷液晶显示器EDID程序

楼主(2015-06-19):
淘宝上现在有液晶专用编程器带VGA接口,如RT809F之类的,可以直接插上去就能刷写,但是本人的是tl866cs没有VGA接口,所以想自已DIY一根VGA线来刷写液晶码片,但是不知道一般液晶的码片型号选什么型号,还有个问题,一般刷码片需要四根线,供电,接地,时钟,数据,其它三根在VGA接口都找到了,就是供电没找到,这个请知道的帮助我一下

网友:
搞到屏幕上的BIOS   还没有学到这么先进的技术啊。。。

网友:
24的那种芯片吗?

网友:
一般刷码片需要四根线,供电,接地,时钟,数据.供电脚一般旁边有保险,保险就是主供电

网友:
没有搞过屏BIOS.

网友:
tl866不支持直接刷,只能拆芯片放座子上面刷,不过可以考虑换一个支持的编程器

网友:
好主意,我也想知道。

网友:
没试过啊,都是换一样的

网友:
有那种读笔记本屏码片的,200多,你上淘宝上搜就出来了

网友:
没有搞过这种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