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LI1921wa LED显示器

楼主(2015-06-19):
插上电源指示灯亮,屏幕不亮,拆下显示器测量输出电压有15V,LED灯条不量,没有修过LED显示器,高手给点维修思路我吧。补充图片帮我看看有没有这电源板,我找不到这电源板

网友:
LED 差不多,最好还是测试下灯管那边的电压

网友A:
LED输出应该高于35V以上,应该挺好修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LED输出应该高于35V以上,应该挺好修的

35V?这么高的吗?

网友:
LED灯要亮  自举升压就要到35V不然是带不起负载的

网友C:
测芯片到电感那一块的电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测芯片到电感那一块的电路

查了,现在怀疑芯片IC坏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35V?这么高的吗?

有得喔、、而且是3-4组供电!

网友C:
修好了  告诉我下  让我也学习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修好了  告诉我下  让我也学习下

三主都是15V应该是IC坏了
没有IC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有得喔、、而且是3-4组供电!

三组都是15V莫非真的是IC坏了

网友:
有的显示器LED高压电路不在电源板上。

网友:
没有led横流器吗?要是驱动板工作正常,直接按个led横流器就解决了。

网友:
LED的比较好修,最近都在修LED的,比LCD高压板好修多了,,,

网友E:
直接代换LED横流版就看出来了吗
一个横流版也不贵10块钱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直接代换LED横流版就看出来了吗
一个横流版也不贵10块钱

有地址吗?把地址发给我。623453165谢谢

网友:
指示灯亮就先给信号看下屏幕有无图像,用手电照,如果有图像再测驱动板输出的亮度和开关信号是否正常,信号正常才能怀疑升压板,再看升压板供电是否正常,貌似LED升压板故障极少,电路简单就一个芯片吧,只能换换试试了,我还没修过。

网友:
先测试电压,有没有同样接口的灯条代换测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地址吗?把地址发给我。623453165谢谢

去讯维淘宝上找上面多的是  基本你要用到的配件都有

网友:
没有较确确凿不要怀疑IC就坏.起码也得测量它的工作条件再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