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300E4A 不充电

楼主(2015-06-19):
三星用电池能开机,就是不充电。6255的芯片。26脚只有5V   19脚跟20脚都是19V,没压差! 27脚1.68  有高手能讲解下吗?付上图纸

三星300E4A .pdf ba41.pdf

网友:
BIOS 刷过了。副上BIOS

三星300E4A独显HM65 BA41-01666A.rar

网友A:
确定下电池是否是好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确定下电池是否是好的。

电池好的

网友:
换一个EC试试

网友:
能具体解释下吗?

网友:
不充电的问题好难修

网友B:
请问在系统中是否看到电池的电量------看不到表示还没认识别到电池检测电池接口的系统管理总线。
如果能认到电池,请检测BOOT、VDDP电压是否有5V左右,EN脚是高电平。

网友:
我自己那台三星都还没有修好!也是不充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问在系统中是否看到电池的电量------看不到表示还没认识别到电池检测电池接口的系统管理总线。
如果能认 ...

谢谢!已经修好。27脚的300K电阻有问题!

网友:
不充电,隔离保护,下你的BIOS试一下我手上没CPU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