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E1-471 板号:ZQS 不上电

楼主(2015-06-19):
LDO3 LDO5  正常  但是在抓PWM波形的时候  SMPS3.3模块的DRVL端有5V瞬间方波发出   经过反复放电 SMPS5V这一路死活就是没有驱动脉冲发出。
维修的环节里出现了很多插曲:
芯片型号标注的是RT8223
找了2个51125装上去都把电容和IC烧了。
后来直接找了 个TPS51123
先把2路上下管一套拆了
再装芯片。确定 2路下管都有驱动脉冲了 再一步步的装。一步步的抓波确认
后来把5V接上就短路
后来为5V转换的负载出了 问题
直接加5V去烧。。。TPS51728  GPU供电芯片坏了导致
换了一个上去 。开机 0.17掉电
15V 经过的1M电阻坏了。 产生 1.8V电源IC也坏了
换了之后,就可以亮机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