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370奇怪故障

楼主(2015-06-19):
客户拿来待机0.7不触发,拆开发现CPU二级供电芯片烧了一个洞,铁壳上管也烧了,全换之后待机0.014,触发后电流上到0.8就不动了,以为CPU坏了,换了一个CPU,电流0.8-1.2-1.4,但是还是不显,所有电压都出来 了,还有上另外一根内存会掉电重启,掉到0.2多,换这条就不会掉电,,不装内存也不会掉,BIOS刷过了

网友:
这种帮补了你  你只有再看看烧坏的地方处理好没有

网友:
看看 升压 的 电路

网友:
这个机子红容易坏

网友:
这个机子红容易坏  MOS 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