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4738g电池不充电

楼主(2015-06-19):
宏基4738g  版号:DA0ZQ9MB6C0  REV:C  。    有俩块一样的主板, 问题都是一样, 适配器和电池一起插上可以开机, 但无法充电。拔掉适配器 电池可以正常放电。    单独用电池和适配器都可以开机     在系统里面电池显示为未知剩余选项,不能显示剩余多少电量 。 拆机裸板测试 同时接上电池和适配器 待机电流为0.15 不能往上跑  电池充电指示灯亮黄色灯         大约俩三分钟电流没有了  黄色指示灯也不亮了 .  测得电池接口各电压:1  2脚MBAT+ 10.89V  3脚 为0V  4脚TEMP_MBAT 为0.3V  5脚MBCLK 为3.3V  6脚MBDATA 为3.3V     此板用的是88731AHRZ     22PINCIN 17.76   2PIN:ACIN 3.8V  13PIN:ACOK3.3 V  11PIN: VDDSMB 3.3V   26PIN:VCC 5.0V  8PIN:ICM 0V  27-28PIN:18.8V  24PIN:10.8   25PIN:亮黄灯的时候是15.8V  不亮是10.8  20PIN:0V    换过EC和充电芯片 结果还是一样.

网友:
我手上一块  是 用电池接外接适配器就短路...  没思路啊 纠结中。

网友A:
说明没有充电电压,看对管是否有驱动。

网友:
电池识别有问题吗

网友:
想充电,首先系统得认到电池,其次再来考虑充放电的问题,充放电,有时不是那么容易搞的,不过慢慢来还是可以搞出来的

网友:
对了上次,我修的一台机,刚开始是不充电的,是XP系统,后面修出来看电流可以正常充电了,但是系统死活说未知电池,又再次搞了一轮,但是检查没问题了,充电电感电压也出来了,后面换了一个系统,电池图标出来了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说明没有充电电压,看对管是否有驱动。

PQ30没有驱动   是由20PIN发出的   芯片已换过  不知道什么条件没有满足

网友:
系统里面不能识别

网友C:
是ec配置信息有问题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说明没有充电电压,看对管是否有驱动。

有0.7的电压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ec配置信息有问题吧

EC换过了 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PQ30没有驱动   是由20PIN发出的   芯片已换过  不知道什么条件没有满足

我看你还是找专业的维修吧

网友:
我看你还是找专业的维修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