酷派8702无灯光

楼主(2015-06-19):
先看看输出有没20V左右,有直接飞线到显示屏1脚,适用于显示屏排线烧坏。没升压测量电感、二极管、1.8V控制电压。有1.8V—般更换线圈或者升压1C就可以了 借1.8V电压,可以借。怎么借是关键.

论坛上说去电源那借。那样等就常亮。我们要找一个 电源键唤醒后有1.8V,待机就没有的点借。这样就不会一直光了。没控制电压直接飞线到 显示屏如图的4脚就OK了.

网友:
这个借电压好像有点不好借,一般哪里才有这个电压呢

网友A:
楼主,一般从哪借这个电压呢?

网友B:
手机的 屏供电 都是20v  的? 屏幕越大  需要的供电 就越大?

网友C:
怎么知道显示屏座的第4脚是灯的供电脚?谢谢分享赞一个!

网友D:
我遇到一个是屏幕无法息屏,一直常亮,是不是和这个一个道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手机的 屏供电 都是20v  的? 屏幕越大  需要的供电 就越大?

   不是 看它电路设计18—50v之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一般从哪借这个电压呢?

   电源ic附近找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遇到一个是屏幕无法息屏,一直常亮,是不是和这个一个道理?

  控制或升压ic问题

网友:
怎么把龙骨剪成那样子了

这借电压的话会引起其他功能不良的

网友E:
所有的都是第4脚吗!?还是根据电压判断出来的,楼主能否指点下!?

网友(2015-07-31):
引用 网友C:
怎么知道显示屏座的第4脚是灯的供电脚?谢谢分享赞一个!

判断显示屏座4脚是灯的供电脚方法就是只要测量屏灯正极到4脚的通断性就可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所有的都是第4脚吗!?还是根据电压判断出来的,楼主能否指点下!?

可以根据测量电压判断,这里VCC应该就是电池供电电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