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K42JR rev 2.0 不显

楼主(2015-06-19):
代码跑Ab  这样的代码。 正常机器是显示了的。
  刷BIOS 。 刷了十几个。 有的刷了。大小写可以切换了 。有的刷了
大小不能切换。    这样然我更加确定是BIOS问题了。
BIOS 基本上我把所以论坛的BIOS都刷完了 。刷BIOS不行。   最后决定算了。  开始查吧。  内存读取3段,声卡RST有。 EDID没有下拉。
  接着把显卡的所以得供电,时钟,、、都查了。正常。 南桥也是所以得都查了都正常。
只有一个屏供电开启没有出来。
最后把HM55换了。再刷回原来BIOS   结果OK了  。

网友:
是K42JP JA的吗?

网友:
下载分多的人伤不起啊

网友:
华硕的这种机子看了就头疼

网友:
换HM55好的板子,说明该板子的显示是挂在南桥上的,可以看LCD借口的数据线是到哪个桥

网友:
华硕K42JR  今天客户拿来说有是能开机  有时开不得    原来来是冷机开不得机  是南桥傍边的电容坏    换了OK

网友:
楼主修了多久   我估计最少一下午了吧   有时候想想真划不来啊

网友:
经验就是经验

支持 反对

网友:
是桥问题啊。。、没有先加焊一下么  直接换、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