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示波器抓掉电怎么设置啊

楼主(2015-06-19):
不知道是没设置好还是机器问题,我的示波器是DS1102E。比如SLP_S3跟HWPG这两个信号用双路抓,触发方式调普通,不管是调上升沿还是下降沿,时间轴电压轴怎么调,开机或掉电,示波器一直没反映。触发方式单次开机有波形,掉电没有。触发方式调自动都有波形,但掉电太快看不清。请问是哪里没设置好吗?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示波器  还不会用

网友A:
下降沿触发!通道选择CH1!时间你就得看你自己要测得是什么信号了!

网友:
双路自检校准,电压1v   触发电平2V  掉电按下降沿  开启反之,普通模式,按住,不能接触不良, 时间500US左右反复测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下降沿触发!通道选择CH1!时间你就得看你自己要测得是什么信号了!

电压轴 你就要看你要测的电压是多少伏了!3.3V的话你就调到每格1V就可以!

网友:
哈哈 跟我的示波器一样   点都不好用

网友:
首先时基掉电的话,我一般设置500ns,你这个触发电平设到3v左右,然后把position钮到屏幕中央有那个光标为至,按下single按钮,触发方式选下降沿,ch1,ch2都开启,再把表笔接到对应地方,两个夹子接地。ok了

网友:
ch1,ch2都调1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