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决磐正5G31 V20跑D3不过内存问题

楼主(2015-06-19):
刷BIOS成功解决,不算是通病。BIOS已通过验证,无问题。

5G31 V20.rar

G31NV2

网友:
LZ连内存都没替换就直接BIOS修好?

网友:
你怎么判断就是BIOS的问题?

网友:
磐正主板  确实真的很多BIOS问题,,我刷过好几块都是跑E9的

网友:
怎么判断是BIOS的问题是关键

网友:
没表达清楚,肯定是替换过内存试过的啦!本人小白,凭感觉撞着的,

网友:
一般手上拿到一块板,打一下阻值,上电测各供电正常,其他我就先不考虑那么多,刷个bios试试再说。有时少走好多弯路。

网友:
哈哈 只能说这是经验

网友A:
LZ没讲清楚维修过程,机子故障症状

网友:
都是这样  先以后难  我也是这样   不到最后 绝不 轻易动桥

网友:
我碰到过死活不过的,刷BIOS也不行

网友:
检查一下内存上拉啦

网友:
这个板子BIOS的问题多

网友:
lz就只当是个经历吧

网友:
混个经验    BIOS是官网的吗?

网友:
另一块板读取下来的。

网友:
大家都用什么编程器,推荐下。不用太贵的吧。

网友:
TL866,某宝有,非常好用,有贵价产品的功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Z没讲清楚维修过程,机子故障症状

此贴头次发,只为提供个BIOS程序。

网友:
主板只有是D3 E9的BIOS问题点八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