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无信号维修资料(转载)

楼主(2015-06-19):
在维修中故障的初步定位
①:若接收部份工作正常,几秒后手机会进入正常的待机状态,电流在5-20mA左右有规律的变化(约一秒摆动一次),此时说明手机接收部份基本正常;
   ②:若手机开机后电流总是在50-100mA左右不规则变化,在约十秒后回到10-20mA,然后过几秒再跳到50-100mA左右,如此反复,则说明接收部份工作不正常。
   ③若电流在开机后一动不动(没有搜索动作),说明不入网故障是逻辑电路出了问题(一般多是虚焊或是软件问题)。

   对于手机不入网(没信号)故障可分为无接收和无发射两种情况来看。
   ㈠:无接收:(看有无搜索电流,一般搜索电流在5~20mA之间来回跳动,有信号时约一秒摆动一次)
   ⑴:有搜索电流无网络:故障发生在接收前端的有关电路(如天线开关、接收滤波器和一、二中频滤波器),一般为元件虚焊或损坏。
   ⑵:有搜索电流且电流在100-150mA不断地跳动,此种故障多发生在VCO不正常和13兆AFC不正常,应重点检查这两部份和与之关连的电路。
   ⑶:无搜索电流无网络:故障发生在逻辑部分,一般为CPU无输出RX-ON信号,音频IC的RX-I/Q无输出,码片,CPU虚焊或软件资料不对,电源IC(供电管)不能给接收电路供电。 .
   ⑷:有搜索电流但偏大(超过200mA以上);故障一般是发生在中频IC及与之相连的元件,可检查中频IC有无虚焊或损坏。
   ㈡:无发射:看有无发射电流,可拨112试机。发射正常的电流约200-300mA,并在接通后会回落至100-150mA有规则地摆动.
   ⑴:有发射电流反应而不能打电话,具体表现为:拨112按发射键时电流从待机电流上升至100mA左右定住一段时间后又回落到待机电流,此种故障一般是发射末级出现问题,应重点检查天线开关、发射滤波器、功放等元件,具体办法可拆去天线开关和发射滤滤器,直接用小电容将发射滤滤器的通路连接上,再用两根细线(约10cm)分别焊接到接收前端和发射信号输出端,再拨112试机,若可以打出电话,则说明天线开关或发射滤滤器有分题;若打不出电话,电流反应和先前一样,此时可再将功放拆下,再用两根细线(约10cm)分别焊接到接收前端和发射信号输出端(功放的输入端、VCO的输出端),再拨112试机,若可以打出电话,则说明功放有问题;若还是打不出电话,则要重点检查中频IC和VCO。
   ⑵:无发射电流;具体表现为:拨112按发射键时电流没什么变化。这种故障一般是在逻辑部分,一般是CPU无输出TX-ON信号、音频IC(CPU、中频IC)没有TX-l/Q信号输出)、码片(字库)资料不对、音频IC(CPU、中频IC)虚焊等.可分别检查各小部分。
   ⑶:发射电流偏大或偏小,具体表现为:拨112按发射键时,有时可打出,但电流较大(在400mA以上),或较小(在100mA以下),这种情况一般查功放、高放(发射预放大)管是否有损坏。
   ⑷:有发射电流反应而不能打电话,具体表现为:拨112按发射键时电流从待机电流上升至100mA左右定住一段时间后又回落到待机电流。这时应检查功控有没信号输出,然后再对症下药。
   故障的具体检测方法
   ㈠:对于接收电路,应重点检查天线开关、滤波器、13兆的AFC(应有约1-1.5V的跳变)、VCO的供电电压(一般是2.8V)和控制电压(应有约1-2.8V的跳变)、RX-I/Q信号(有些手机是两路,有些手机是四路)、RX-ON信号(一般在CPU输出)等等。有些机子还有单独的高放电路

㈡: 对于发射电路,应重点检查天线开关、滤波器、发射VCO有无控制电压和供电电压(一般是2.8V)、功放、TX-ON信号(一般在CPU输出)、音频IC(CPU、中频IC)没有TX-l/Q信号输出)、码片(字库)资料不对、音频IC(CPU、中频IC)虚焊、功率控制有没输出信号(若是MOTO-V998系列也要看有无负压)等等

网友:
希望多转载一些IPHONE的

网友:
谢谢分享  太有用了  学习了

花晨月夕 -6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对我这个新手,很有用,谢谢分享,先收藏

网友:
太有用了,收藏下来学习

花晨月夕 -4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都是在哪里找的资料?理论性太强了。

网友:
楼主......这个资料很老了吧  或者说非常老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