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 e1920nw 电源ic ICE 2QR0665 无12v 5v

楼主(2015-06-19):
在论坛上搜了一下,都说这个机的通病,是电源ic的第7脚vcc有一个稳压二极管不良引起的 只要拆掉即可,当我满心欢喜的拆掉它 ,在通电测试,妈蛋,还是没有,先后换了光耦、431(由于手头上没这个电源ic就没换)断开12v供电的高压部分,还是没有 ,前级大滤波电容300v有。差资料说电源ic ICE2QR0665的第七脚应该有17~18v 我量了一下,没有,以为是电源ic内部短,拆掉 测 还是没有17v 至此 没招 了  恳请各位大师 给予帮助

网友:
我今天刚修了一个是瓷片电容坏了导致ICE 2QR0665损坏

网友:
4、5、脚电压正常不?跟大电容电压一致,3脚链接的电阻正常不?7脚到变压器之间的原件正常不?这些要是都正常,那就是ic坏了

网友:
还是第七脚的问题VCC   它不但是启动供电  还是持续供电,,电压跳变   直接换这个芯片。。。

网友:
我还是觉得先换I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