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联想 yoga 11s 电路图,板号:AIUU0 NM-a191

楼主(2015-06-19):
如题,找一个
电路图
,联想 yoga 11s 电路图,板号:AIUU0 NM-a191
板号
联想

网友:
YOGA系列的好像都没有 自己瞎搞吧

网友:
这个系列的机器集成度比较高,位置很紧凑,建议还是交换主板吧
没图纸

网友(2017-05-28):
楼主找到了么 我也在找这个

网友:
不好搞啊,我的一片也是这样,开不了机

网友:
我有台不充电的,也需要看下图纸,楼主找到了吗

网友(2017-07-10):
我也急需要,电源口坏了换上还是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