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G41T-M LX3 PLUS跑D0 98

楼主(2015-06-19):
P5系列的华硕主板唯独这张板子的D0 98无法解决。大伙都知道华硕主板822电阻是通病。我接到的华硕主板唯独P5G41T-M LX3 PLUS这板子的D0 98解决不了。IO跟南桥 时钟 跟主板所有822电阻 外置的网卡声卡都换过了。。BIOS刷过。。至少有5张这主板都是这种问题。没解决的。希望论坛有人遇见解决了的。分享下。

网友A:
你不急,就发过我这里,我帮你消灭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不急,就发过我这里,我帮你消灭吧

要的是解决的答案。发过去还不如换张主板给客户了

网友B:
just Change Rpack 102 near IO Chip. 100% solution , i have tested it.

网友:
时钟下面的472也会导致此问题

网友:
还有诊断卡显示98 CC 也是修不好,希望大家能分享一下,谢谢了

网友:
时钟换掉,不行就是北桥。。

网友:
BIOS座边上有个822的换掉试试。

网友:
这个822,真的还不好找.太多了.

网友:
刷BIOS 内存供电 北桥

网友:
解决之后记得发个帖子啊

网友:
是啊,我这也有两块。

网友:
822排阻,换了就好!

网友:
我的板子 和你的一样的  一开始 不跑码  换了 CPU风扇插针旁的822 可以了    用了一周后返修 档 D0 98 循环跑  BIOS旁的 I/O旁的 时钟旁的  822 全换了 不行   加焊南桥  能跑 能显示  但是跑了几次 又不跑了 还是D0 98  最后我发现 强制短接 复位排阵 能显示  能关机  就直接 短接算了   我估计还是南桥问题  要换。

网友:
学习了,感谢你的分享

网友:
有个牌祝坏了

网友:
我也碰到了一张。。。。这样的问题

网友C:
主板通电,风枪温度打到350度,找排阻吹,吹到哪儿能跑码了,就是哪个排阻的问题,换掉就好了。

网友:
对这块板我也是无语了  死修嗅不出来

网友(2015-07-19):
今天修到一张就是触发后乱跑马 后复位灯同时一闪一闪的  换时钟旁边472排阻好的!

网友:
98  do cc循环跑  求解救

网友(2015-08-18):
楼主没修好吗?

网友:
华硕总是822

网友:
我这位也有片这问题的,楼主修好说下

网友:
我的也是,估计哪个822坏了

网友:
按时序修,修好了也要修个明白。

网友:
连在BIOS上的822换个试下。

网友:
第一次遇到

网友(2015-09-18):
还没遇见过这种问题   楼主修好了说一声    好让我们以后遇见了可以修复

网友:
bios怎么刷

网友:
12v短路怎么修

网友:
那这板子还有别的通病吗

网友D:
北桥严重虚焊。拿到BGA烤一小时

网友:
822坏的真多啊

网友:
有可能是CPU PG信号经过的排阻损坏

网友:
主要没有位置号难找

网友:
L楼主板好了没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just Change Rpack 102 near IO Chip. 100% solution , i have tested it.

分不想要了?莫非楼主是外国人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主板通电,风枪温度打到350度,找排阻吹,吹到哪儿能跑码了,就是哪个排阻的问题,换掉就好了。

你这个方法好,能迅速确定问题,

网友:
这个还没修过 先用灯座看下CPU与北桥的通讯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北桥严重虚焊。拿到BGA烤一小时

温度多少呢?电费够这张板子钱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just Change Rpack 102 near IO Chip. 100% solution , i have tested it.

102电阻?迅维网还有外国友人啊?

网友:
内存条件打打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