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看看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

楼主(2015-06-19):
联想m495显卡供电的芯片。不知道什么型号,

网友:
上面写的31 ec

网友:
楼主你不是有图纸吗,

网友:
看图纸啊

网友:
找图纸出来就知道了

网友:
  图纸有芯片型号

网友:
到底是哪一个,楼主没有标出来。

网友:
图片太模糊,也没标出来是那颗IC怎么告诉你呢。

网友:
联想应该有图纸,按图纸型号查吧。

网友:
看图纸吧,看这个也不一定,,,只要图纸上面引脚定义一样就可以代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