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M501R 独显温度88°,求解!!!!

楼主(2015-06-19):
加了铜片,清了灰尘,涂了硅脂,还是不行,怎么办?
求大神解答!!
DELL

网友A:
看看散热器坏没
漉菽
没有坏,我改了常转!还是不行。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看散热器坏没
没有坏,我改了常转!还是不行。

网友:
就几种原因吧!散热器坏、散热器接触不好、无硅脂、显卡坏。!

网友:
刷bios,华硕是个很好的经验

网友:
WIN7系统下 设置处理器使用的百分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