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平板按音量-键和开机键进入工厂测试工具模式关不了机

楼主(2015-06-19):
今天客户拿过来一个联想A3300-t平板密码忘了,要刷机。等闲下来没事研究了下,按照网上搜的方法按音量-键和开机键进工厂模式,但是*脏话*作了之后却进入了工厂测试工具模式,点什么都没有反应。。。。如图:

哪位高手见到过,这问题怎么解决啊,百度也没有方法,,,求解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?机器型号如图:

网友:
拆电池啊,重装电池

网友:
强行断电也许能恢复!~

网友:
断电重开机靠谱点

网友:
断电在试试

网友A:
    断电再试,不行下工具线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断电再试,不行下工具线刷

只有等电量耗完了再弄,按什么键都没有反应

网友:
用电脑刷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只有等电量耗完了再弄,按什么键都没有反应

拆机  取电池

网友:
搞好了,打联想客服

网友:
联想这机好搞的,你拆机把电池取下,就可以重新再来的。

网友:
看什么型号的,系统是什么版本的,是安卓的话可以去下个刷机精灵看看,这个软件一般搞手机都在用,确实不错,一般安卓的手机解锁都没问题

网友C:
朋友一般是音量+和开机键哦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朋友一般是音量+和开机键哦!

打了联想客服,已经弄好了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打了联想客服,已经弄好了。。。

求分享,也让大家学习下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求分享,也让大家学习下!

内存卡插槽的右边有个小孔,rese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