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540待机不正常

楼主(2015-06-19):
E540接可调电源,待机0.036,接开机键上到0.056,迅速拆机,裸体测量发现待机电压不正常,5V变成2.4V,3V正常,由于没有图纸,待机芯片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,通过其他的图纸待机芯片参考,用万用表测量,发再5V升压电容一边电压8V,一边2.4不正常,3V升压电容一边8V ,一边3.3V应该正常,参考图纸待机芯片5V升压电容测量出来一边是10V,所以感觉升压不正常,换过升压电容,换 过5V上下场管,还是一样。查反馈电阻这一块也正常。和升压电容一起的电阻是2。2正常的,那应该就是芯片的问题了吧
关键没有图纸,不知道芯片的型号,哪个有图纸或者有芯片型号,请告诉我,还有哪些导致5V不正常的原因呀,

网友:
这机器还很新

网友:
待机是不是有点高呀,是不是哪短路,拉低5V了

网友:
应该不是短路,短路的话,芯片就会保护了,,可能就是5V的反馈有问题,反馈电阻查下

网友:
电感阻值正常的话,查芯片工作条件,很快就会找到问题所在

网友:
先看看板子是哪家做的,不同厂家有不同的设计特点

网友:
本人新手,学习了

网友:
应该有短路导致5v不正常

网友:
天测试了一下,是后级拉低了5V,断开5V后级,待机恢复到0.001.但打对地阻值正常,用烧鸡大法,都调到了5V,电源才上到0.112,主板上摸不到烫,又拆了一些芯片和5V的转换管,USB供电转换管,都还是一样。是不是有电容漏电呀,这可怎么办,又没有图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