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来片V星H61M-S26 CPU无电压维修

楼主(2015-06-19):
日前,接收某网吧十来片V星H61M-S26(MS-7774 VER:1.0)主板,故障现象均为能触发,但无显示、CPU无电压。
接手后先测试各路电压,除CPU电压为零外其余正常(此处略去各测试情况照片N张,其实是没拍照,嘿嘿)。测电源管理IC(UT501)的EN脚,0V。不正常,估计保护了。
简单跑跑线路,画出如下草图。UT501的EN脚连接一片场效应管702(Q86),702后面再接一片场效应1AM(Q12)。测电阻RV172 5V端电压正常,另一端连接着Q86和Q12,电压为3.42V,看来Q86导通保护或者损坏。
吹下Q86和Q12,用万用表简单测试,正常完好。当然也不排除有软击穿的可能,在废板上拆702和1AM焊上去,通电故障依旧。这时唯一怀疑电阻RV172变质的可能比较大,这在板卡维修中也常见。顺手对十来片主板的RV172电阻在线打下阻值,大吓一跳,什么阻值都有,有几十百来欧姆的,也有1、2K的,各片板都不太相同。吹下测量,确实这电阻坏了。
一时找不到这片主板的电路图,无法确定电阻RV172阻值大小。通过草图和别的常规电路分析,初步断定阻值应该在10K左右。在废板上拆一个10K的电阻更换RV172,通电触发正常,亮了。接硬盘做个系统,测试了快两小时,一切正常。
于是拆拆拆,十来片主板全换上好电阻,电话通知完工交货,收钱。

网友A:
RV172上拉电阻在這裡應該連接Q86 NPN类型三极管C级这样才能给EN信号工作提供高电平状态,感觉楼主跑线路画的图纸有错误。

网友B:
这个EN脚没有上拉电压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EN脚没有上拉电压吗

Q86 C级应该有相连上拉电阻设计,否则EN信号会一直保持低电平工作状态。

网友:
楼主这修一片多少钱啊

网友C:
确实是10K的电阻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RV172上拉电阻在這裡應該連接Q86 NPN类型三极管C级这样才能给EN信号工作提供高电平状态,感觉楼主跑线路画 ...

图纸是简单些,但Q86不是NPN管,是场效应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确实是10K的电阻。

谢谢,我蒙对了

网友:
学了个不错的经验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图纸是简单些,但Q86不是NPN管,是场效应管。

场效应管一般是输出电压大小开关控制元器件,10K电阻在这里代换的阻值变小的话,会导致EN信号工作电压偏高。

网友:
学了一招,希望有机会练一练........

网友E:
这个阻值怎么都是变小的,不大可能呀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图纸是简单些,但Q86不是NPN管,是场效应管。

Q86是MOS管的话,RV172 电阻 VCC输入端接的应该是12V电压测试点,才能满足本身饱和导通条件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Q86是MOS管的话,RV172 电阻 VCC输入端接的应该是12V电压测试点,才能满足本身饱和导通条件。

手上没图纸,实测RV172 VCC电压确实是5V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这个阻值怎么都是变小的,不大可能呀

在这里应该是阻值变大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在这里应该是阻值变大。

阻值变大,Q86应该截止,那EN应该就会有电压了。

网友:
RV172仅是Q86的偏置电阻。如果不负责任的维修,把RV172摘除,在没别的故障的情况下应该也能亮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阻值变大,Q86应该截止,那EN应该就会有电压了。

是我理解错误了,RV172阻值变大 的话,会使本身一端工作电压变小,这里Q86 G级临界导通电压正常值应该在5V左右,你说的Q86截止状态 本身G级导通电压应该小于S级输出4.5V才行。

网友:
LZ你小赚一笔了吧,哈哈

网友:
网吧级 你修一片多少钱

网友:
最近也修到好几片,我的也是没有CPU供电 但是EN是高电平,条件满足  换了芯片还是不出U供电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