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不明白怎么烧电感,麻烦高手解答

楼主(2015-06-19):
下面图,麻烦解答

网友:
  哪边短路 烧哪边!

网友A:
你先翘起电感的一端,然后打电感两点的阻值,看是前级短路还是后及短路,那边短路,就直接在短路的那短加个电压,从小慢慢加,注意的是加电压不要超过它本来的电压,比如是3v后级短路,加的电压不要超过这个值

网友:
接电流表上电感直接烧呀

网友:
电压调小点再烧

网友:
电压调到0.9V烧,电流不大再加电压,电压不要超过电感输出电压就行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先翘起电感的一端,然后打电感两点的阻值,看是前级短路还是后及短路,那边短路,就直接在短路的那短加个 ...

是不是负级接地,正极接到电路的那个脚上,然后从小往上调?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负级接地,正极接到电路的那个脚上,然后从小往上调??

是啊,这个不需要问的,基本的东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啊,这个不需要问的,基本的东西

因为不懂吗,所以问清楚一点,谢谢了

网友:
首先要确定是短路 ,才可以烧   比如3V电感对地是0,  就正极接到电感上,负极接地  ,电压慢慢往上调  ,电流上到1.5安左右时用手摸,哪里烫 就差不多找到问题了 。

网友:
烧的时候还是要小心,以免故障扩大

网友C:
烧电感就是说把电感断开烧,,就是所谓的烧鸡,,你遇到短路的机器就明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烧电感就是说把电感断开烧,,就是所谓的烧鸡,,你遇到短路的机器就明白了

嗯,我明白了,谢谢了

网友:
贴子的作者是说从3   5V电感处加电烧机。不是烧电感而是烧机加电的位置。

网友:
哪个短烧哪里

网友:
3楼已经说得很详细了。

网友:
这就是传说中的烧鸡大法

网友:
3楼写的很好,支持你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