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戴尔]
戴尔E2010HT

楼主(2015-06-19):
戴尔E2010HT显示器 ,当进系统时显示器黑屏  请问下大师们是啥问题,排除主机问题

网友:
拆机看看什么情况,测测再说

网友:
黑屏时指示灯有变化吗?测VGA接口阻值看有无差异。

网友:
分辨率过高

网友:
不进系统就不黑屏吗???那可能跟分辨率有关系,是不是超屏了啊。。。只有进VGA模式看看会不会黑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