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86-631-A2与G86-630-A2能否代换

楼主(2015-06-19):
如题,一惠普的本儿花屏并且屏幕分成四部分,拆开看上家应该是加焊过显卡,于是把显卡拆下来重新植珠,结果完全不显示了,从料板上找到了G86-631-A2,原板是G86-630-A2,有没有人代换过,?
显卡

网友:
631是改良版本 更稳定 可以代换

网友:
完全可以 631是改良的

网友:
这个肯定是可以互换的,631显卡是630的升级版,,使用寿命更长

网友:
完全可以的,它们一样的,用631的要更稳定。

网友:
话说631更稳定点,就看你从料板上拆下的是不是好用

网友:
拆下来植锡上上去也点不亮,不知道是原来料板上就是坏的还是被我搞死了,谢谢各位帮助!

网友:
这个完全可以代换的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