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板子切底没求了吧?先是冒烟接就冒火了!

楼主(2015-06-19):
先是接上12V,两颗小电容就冒烟了

然后把小电容拆了,清理干净再试一试看

这个上管旁边的小电容直接就冒火了

网友:
短路了吧   可能还是有短路  好好搞 应该能搞好

网友:
大短路~能煮开一杯水么。。。。

网友:
什么电流如何惊人……

网友A:
楼主用该没修过东西吧 小白

网友B:
修到这地步啊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修到这地步啊……

这板子没修过,客户拿过来就这样,那个上管只是冒火后我拆下来看看旁边烧成怎么样子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用该没修过东西吧 小白

嗯,刚学一年左右。

网友:
两种可能,不是电压高了就是电容问题。

网友C:
如果板子碳化严重就费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如果板子碳化严重就费了

现在修主板也赚不了多少钱,费太大工夫去修就没必要了吧?

网友:
我修主板的时候也修过一次这样的,直接跟客户说板子报废了,,换新。。。

网友:
修好过一张比你这个严重的,电感都烧一边脚要掉出来了....修好一样的用的好好的....飞线解决的....

网友:
楼主大神啊,膜拜了,维修的套路不对吧

网友:
遇到这种问题不能只是拆掉就又试机,它能冒烟其它电路就很可能有问题。要多测测

网友:
PCB 都烧爆头了,悲惨哈

网友:
换块行了,真的没有修理价值了。

网友:
我建议  楼主 赶紧去学习学习   都一年了 什么都没学到  迅维是最好的选择  别错过了

网友:
只要版层没断还是有希望的!

网友:
短路ile。烧鸡

网友:
技嘉主板!!!挖!挖!挖!把他干得死啦死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