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65雷击维修一例,有意义的

楼主(2015-06-19):
联想G465
期初故障是按开关电流上去到1.几A就掉下来了
拆机,目测网卡口雷击。
经过测量显卡的供电和显存供电电路,烧鸡3个显存和显卡都挂了。
更换显卡显存,上电大小写有反应,内外无显,而且电流只调到1.6A,明显显卡没有正常工作,经过测试显卡背面的一个小电感断路了,应该是烧鸡的时候烧断的,因为一开始烧鸡4A多,几秒钟以后回落到了1.几A了,所以可以判断是我烧断的。
更换好以后开机,外内显卡了,但是启动的时候屏幕会闪一些花纹,就是显卡有问题的那种,能正常进入系统,但是会有时候卡顿一下,就是鼠标能动,屏幕假死那种,几秒后又正常,如果什么都不懂能看见时间正常走,也不会抖一下的花屏。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,如果外接显示器切换到“复制”状态,分辨率多少内外显卡都正常的,而已很流畅,一切回内置又故障重现。
测试显卡的1.8V供电才1.77V,怀疑偏低,加大FB的R1电阻,输出1.84也一样,测试显存的各个供电都正常,强制拉低显卡核心供电电压调节的2个三极管,抬高到1.1V也一样。
显存换了两遍,显卡换了2个,该测换换该刷的都搞了。唯一想到的就只有显存频率这些了,会不会是显存设置?
看图的配置,主板上面的显存设置跟实际使用的显存需要的设置不一样,不管,直接按照电路把3个电阻直接跳成010
正常使用,再也没有上述现象。疑问的是,为什么换的显存也是跟原来的一样的,为什么原来就没问题,现在就出现,实在是搞不懂了。
凭记忆来写的帖子,就是经验,具体元件料号不重要了。

网友:
一样的显存 按理说不应该这样啊  期待高手解答     兄弟你技术牛B啊  这都能搞定

网友:
可能是内、外显示切换部分有问题吧?

网友:
显存换起来很麻烦,成功率也不高

网友:
我昨天换个网卡也是,换的一样的就是上不了,结果改个电阻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