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个MBX-250 3V5V待机芯片周围的照片

楼主(2015-06-19):
待机芯片周围进水烂掉了,没有点位图,没有器件编号,求个照片,好对着照片来补件,谢谢了

网友A:
这样的图片不好找,,你还是找图纸修电路吧,不就是待机吗,,什么条件没有查什么条件,跑跑线路就出来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样的图片不好找,,你还是找图纸修电路吧,不就是待机吗,,什么条件没有查什么条件,跑跑线路就出来了

周围烂了,都是小电阻,电容,有个照片对着补,方便一点

网友:
只有手中正好有这样的板子,才能拍照啊,先对照图纸查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周围烂了,都是小电阻,电容,有个照片对着补,方便一点

呵呵,那也是,方便是方便,关键是刚好有这个板子,而且刚好还看你这个帖子,,几率很小

网友:
手机拍的 凑合着看吧  上面那块 有个电容我拆了

MBX-250 待机区域

网友:
刚好我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