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知道这是什么型号的芯片???

楼主(2015-06-19):
耕升9800GT供电芯片
QFN封装单面6pin
印字是 CH=BC C07

网友:
RT9013-13GU5

网友:
找到饼哥的某些无型号的 丝印 查芯片方法的PDF

网友A:
谢谢!

好像不是这个,封装形式不对,
CH=BC是6pinX4的QFN封装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!

好像不是这个,封装形式不对,

RT8205DGQW

http://s.taobao.com/search?q=RT8 ... d=tbindexz_2015062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