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坛里好多BIOS下载不对的要下好几个才行 各位怎么区分 ...
论坛里好多BIOS下载不对的要下好几个才行 各位怎么区分的?

楼主(2015-06-19):
每次下载BIOS都要下载好几次鱼龙混杂的,好多时候不知道那个才对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找下载次数多的下载。

网友:
要仔细核对版号,机器型号。还要看看评价,认为可以再下载吧,还不行就淘宝下一个吧。

网友:
发觉很多人都发错误的BIOS来混分的,,上次一台宏基的有BIOS密码,下载了4 5个 还是有版号的 写了都不良机了,,,后来一哥们 直接写了宏基4741版号都没有写,,直接刷他的OK

网友:
第一,对好板好,批次
第二,下载次数最多的,
第三,看下面评论,如果下面没评论,而且下载次数也多,,这个BIOS就可以放心下载
不过现在新机器的BIOS,可能不通用,在别的机器上面是好的,说不定刷到你机器上面一样不能用

网友:
最好先看评论,不对有人会说,也可以下多几个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