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显卡一个电容阻值问题

楼主(2015-06-19):
小弟一片卡,不小心刮掉一个电容,开机主板报警 找不到显卡,插主板副卡槽,能看到坏卡存在,但参数好乱,求高手......

网友:
http://tieba.baidu.com/p/3447462011?pid=61168420594&cid=0#61168420594有详图

网友:
   找找电容了

网友:
已经找不到了,太小.........  想寻此电容参数

网友:
大海捞针,根据现象找到电容

网友A:
可能不是电容,是电杆,旁边丝印是不是B7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能不是电容,是电杆,旁边丝印是不是B7

没丝印,什么都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能不是电容,是电杆,旁边丝印是不是B7

电感?看大小 像芝麻一样,有点米白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