探讨笔记本WIN8改WIN7

楼主(2015-06-20):
有朋友们遇到出厂时笔记本自带系统是WIN8,改成WIN7是这样子的吗》?
本人已经遇过3次了
没有一次成功这次不吃粽子也要把这是给办了
BIOS按照网上的大神们改过N次发现他们好像没讲完似的资料也看过了
怎么我改就成这样了呢。
这款机子
联想Y400.
之前遇到过华硕的也没解决掉,惭愧呀!!!
求解答

联想预装win8改win7

网友:
有没有引导下,应该还是设置上的问题吧

网友A:
只要bios里能设置csm win8改win7 随便改    UEFI+GPT 安装版 ghost版都可以 毕竟MBR已经不支持大硬盘了

网友:
思路清澈啊

网友B:
要在BIOS里面调呢

网友C:
有些机器不能改的   可能要刷BIOS

网友D:
没有看过Y400 里面的bios设置  应该能改吧

网友E:
都可以改。UEFI关闭,分区改为MBR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都可以改。UEFI关闭,分区改为MBR

分区那边还要改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没有看过Y400 里面的bios设置  应该能改吧

BIOS里面能改的我都改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没有看过Y400 里面的bios设置  应该能改吧

BIOS里面能改的我都改了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些机器不能改的   可能要刷BIOS

那么严重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要在BIOS里面调呢

调过了。也分过区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要bios里能设置csm win8改win7 随便改    UEFI+GPT 安装版 ghost版都可以 毕竟MBR已经不支持大硬盘了

硬盘那边还需要怎么改吗?

网友:
bios 改uefi模式,改硬盘模式,百度有详细教程

网友:
联想有的机器改完了,要恢复一下默认才可以的

网友F:
BIOS改成兼容模式   硬盘的格式转换成MBR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BIOS改成兼容模式   硬盘的格式转换成MBR

在哪里改,,求借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BIOS改成兼容模式   硬盘的格式转换成MBR

在哪里改,,求借好。,。,

网友:
可以装的,CSM改好,重启,UEFI改lacy重启,进PE分区成MBR,重建主引导,再ghost一般都行啊

网友:
好像还有一个safe boot要关掉

网友:
用分区工具把硬盘全格了,然后把分区表转换成mbr格式很关键的一步

网友:
自己百度    我也是看百度才知道怎么搞

网友:
首先要 把EFI模式 关闭, 然后用U 盘进PE 把硬盘模式改成MBR 再分 区, 就K O了

网友:
在哪里改,,求借好。,。,

网友:
步骤1: 先设置Bios
1、 开机时出现此图时按F2进入BIOS

2、选择BOOT选项

3、按图示操作

网友:
手上有个以前DELL客服给我的改系统的文档,就是刚出W8那会儿时候的。我自己整理的各个品牌v改W7的文档不知道去哪里了,你先看看这个理一下思路。
其实改系统就是改BIOS用新式改成传统,然后硬盘那边最好格盘该硬盘格式,清楚前进几个几百兆的分区这些,联想那些特别的就是还要改保存哪里有个选项叫保护说明的。

网友G:
还是你在BIOS了的设置的问题,如果你设置都是正确的,看下硬盘的模式是不是MBR的模式,然后看看硬盘,不行的话用diskgen重新分区为mbr模式,我的本子就是Y400,可以改的,我的配置是i5 1T硬盘 4G内存 2G独显

网友:
这个很好改的 先要把BIOS里在改了能用U盘启动 然后U盘启动 用DISKGEN 删去原来WIN8系统全部分区 把硬盘先转换为MBR模式 在重分区 在装系统 就OK

网友H:
重要的是要把硬盘格式改成MBR的!

网友I:
BIOS里改了后还要把硬盘引导方式改为MBR后分区才能安装win7.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BIOS里改了后还要把硬盘引导方式改为MBR后分区才能安装win7.

原来是这样子,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重要的是要把硬盘格式改成MBR的!

谢谢哈,我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还是你在BIOS了的设置的问题,如果你设置都是正确的,看下硬 ...

恩恩,,,好的

网友J:
一切常规的改动 还好装W7
有些新新型BIOS锁定W8就比较麻烦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一切常规的改动 还好装W7
有些新新型BIOS锁定W8就比较麻烦了

大师级人物哦

网友:
我的经验是1低格硬盘2重新分区
百试百灵

网友(2015-07-27):
肉包子打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