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780L3B维修

楼主(2015-06-20):
今天一大早一网吧客户送来三片映泰A780L3B主板,初步查看全板无掉件、腐蚀的情况。插上电源诊断卡开机,无复位、测量内存电压0V,心想这问题好解决。马上测量FP6326,1脚+12V、5脚+12V、7脚0V。正准备换FP6326,习惯性的把电源拨掉,重新开机此时表笔插到L8电感处,再次开机发现内存+1.5V瞬间有电压又掉电了。再次开机看诊断卡复位灯闪了两下就变成常亮了,再换上其它的两片主板,发现故障一样。好吧 !心想着上万能的迅维网看下吧,一找还真有,有说加焊IO芯片有说换BIOS,那就先换个BIOS吧,客户端也有就下载一个一刷好了 。其它的两片也刷上都可以开机 。接上显示器看到有COMS报错,一量电池0V了。换上电池再测发现有个问题来了新的电池装上电压只有2.33V,跳帽处0.76V。有小的短路,先测量两个二极管、+3V3_STBY转换VBAT的二极管正反都有阻值,马上换上一个再测量VBAT电压2.85V了。再开机设置好COMS,关机重启都正常了。到此维修结束!第一次发帖不到之处还请见谅。

网友:
新手学习下

付吕剑武 -4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楼主推到鱼了

付吕剑武 -4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我倒,BIOS 会影响VCC15V电压。够呛啊

网友A:
什么原理    BIOS会拉低内存1.5V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什么原理    BIOS会拉低内存1.5V?

不是拉低1.5V ,我想是BIOS错误引起的 开机掉电吧

网友:
修台式修的头都大了

网友:
有小的短路,先测量两个二极管、+3V3_STBY转换VBAT的二极管正反都有阻值,马上换上一个再测量VBAT电压2.85V了。再开机设置好COMS.谢谢高手分享,学习。

网友:
不错的维修经验,学习了

网友:
楼主发的帖子只有楼主自己能看懂

网友:
这种问题,,,,LZ都是刷完BIOS好了吗????

网友:
刷BIOS好的???学习了!!!

网友:
这块AM3的住板修了好多,映泰的这块主板  6326容易坏,一般都可以用6321替换

网友:
这种问题,有的板子,好搞,有的不好搞,楼主运气不错

网友:
什么都是BIOS啊   楼主

网友:
新手修电脑从哪开始入手呢

网友:
新手努力学习

网友:
最终Bios问题吗

网友:
很给力,学习了

网友:
Bios也能 吧内存1.5V 电压掉电 估计是你内存没插好

网友:
听得我也是醉了,,,,LZ还是细心 技术高超啊

网友:
不管什么问题 第一件事 先刷下bios在说

网友:
BIOS能影响的问题太多了

网友:
的电池装上电压只有2.33V,跳帽处0.76V。有小的短路,先测量两个二极管、+3V3_STBY转换VBAT的二极管正反都有阻值,马上换上一个再测量VBAT电压2.85V了。
lz说的小短路是 二极管嘛??

网友:
补充一下,你这个板子修了这么多,还没有发现过这个问题 是BIOS导致的,,?????

网友(2015-08-01):
正好有块一样的主板

网友:
楼主,FP6326的七脚电压没有,换芯片就有了吗?七脚是开启信号吧,它是哪个芯片控制的?

网友:
楼主,FP6326的七脚电压没有好像是要先修七脚的电压吧

网友:
各位大神知道FP6326的七脚电压是由哪个芯片控制啊?

网友:
没遇见过 bios 应该不会影响这个吧